笔记本装系统后,运行系统几分钟后就死机

楼主(2010-01-16):
我今天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是一台ASUS x82s的笔记本。原来是运行慢。装了系统后开机不到5分钟就死机了,再开机还是这样子,请问哪位仁兄能够指点指点啊?

网友:
首先确认清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 建议先进PE系统运行一段时间,观察是否死机 ,再进XP运行一段时间,如果在PE都死机,很可能是硬件问题,如果PE没事,XP死机,建议从新安装XP,驱动先不要安装, 如果没死机 应该就驱动安装不正确

网友:
建议你安装一个叫 鲁大师的软件 检测一下你电脑的温度,看看是不是因为硬件温度过高造成的,现在的本本散热都不怎么好。在一个你装的系统可能用的是ghost版本,驱动不匹配,建议装纯净版xp然后到官方网站找到你的笔记本型号下载官方指定的驱动程序,这样能保持系统稳定性。

网友:
有可能CPU散热不好

网友:
感觉像散热问题,清理下风扇吧先

网友:
高档喷射器直接喷cpu风扇部位。

网友(2014-08-02):
我的宏基2920运行windows死机,PE运行几个小时没事,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硬件全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