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共享传输线

楼主(2010-01-16):
网上看到USB共享传输线,感觉不错。推荐给大家。
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数据传输,网络和光驱共享等功能。
淘宝网址: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c7fc1.htm?cm_cat=0

--------------------------------------------------------------------
产品特色
●两台计算机之间(PCßàPC)之间轻松传输档案。
●随插即用,完全不需安装驱动程序。
●USB 2.0高速数据传输。
●数据双向传输以及同步传输。
●可与另一台计算机共享因特网以及光驱。
●简易操作接口:4大主要功能:Outlook Sync、Remote Share、Folder Sync、GO! Bridge.
●支持多国语言包含繁体/简体中文、英文、韩文、日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
●支持Windows 2000 / XP / Vista/7.0。

人性化的软件功能
- Go! Bridge
提供两端计算机之间分享、互传大容量档案数据的桥梁。
- Remote Share
让没有内建光驱或网络孔的轻薄型桌机、笔记型计算机,轻松连接使用另一端计算机的因特网联机及存取光驱。
- Folder Sync
设定快速同步更新两端计算机之间的档案数据夹,可选择单向或双向更新,也可同步更新IE里"我的最爱"资料夹。
- Outlook Sync
同步更新两端计算机里的Microsoft Outlook数据,包含连络人、收件匣、行事历、日志、工作、记事、寄件备份..等。

商品应用实境
1.使用Outlook Sync:随时同步、整合收发信件,不用担心遗漏信件、连络人或记事。

2.使用Folder Sync Out:在家中的计算机整理好数据夹及档案,同步到笔记型计算机,立即出门Data On The Go!
3.使用Folder Sync In:出外时笔记型计算机中更新或新增的档案,同步更新到家中的计算机,省时又准确,不再花时间对照新旧档案。
4.两端计算机之间互传多笔或大容量的数据,只需一条USB连接线,不必再用随身碟拷来拷去。

5.使用Remote Share:让没有内建光驱或网络孔的轻薄型桌机、笔记型计算机,透过连接另一端已接上网际网路的计算机上网或使用光驱。

网友:
这玩意我99年就买过,是一根5米的长线,中间有一坨,应该是芯片,2台机器对连还要装客户端,麻烦,而且当时还是UCB1.1的,超慢,后来就没用了

网友:
一般用一条双绞线 两头 连接两台计算机也行的。双绞线便宜啊

这个usb的速度不快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做得很小,在一台电脑上装就可以了。(如果是含U盘功能的,则是免装的)。
可以同步文件夹。共享网络和光驱。
现在上网本很多没光驱,可以通过这个来共用台式机或者其他笔记本的光驱。
另外,如果一台含有3G上网功能,另一台也可以蹭网。哈哈
以前一直在想有没有这类的东西,发现了就买了一个办公用。同步台式机和笔记本。速度十几MB吧。
感觉还好。

网友:
现在都公司也都是小局域网了,只要设置共享就行了,,,比这好用的

网友:
这玩意我99年就买过,是一根5米的长线,中间有一坨,应该是芯片,2台机器对连还要装客户端,麻烦,而且当时还是UCB1.1的,超慢,后来就没用了
引用 网友A:
[/quote

这条线我也有一条,中间有个盒装着芯片,之前以为是USB线,接上电脑要安装驱动,不知道什么作用,现在才知道是这样用的

发个图片LZ看看

网友(2010-04-15):
高科技!不过用网线也差不多。

网友:
這玩意兒有點多餘, 弄條網路線 TX RX 對調, 可以達到相同功能, 又不花錢.

网友:
我感觉还是双绞线好用  不用驱动  设置下IP就OK了  而且速度快  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的,我也是认为还是双绞线更实些,不用花啥成本,速度上也有保证。

网友:
之所以没有普及,没有发展起来,可能就是不被大家认可。
不过作为了解一下也无不可。

网友:
还是双绞线对联方便

网友:
我也觉得自己夹双绞线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