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报NEW CPU。。。。解决办法

楼主(2010-01-16):
一华硕P4P800主板开机BIOS报New CPU installed!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且自动还原BIOS设置
IO是83627THF。。找了好久才找到资料CPU的AF26脚是华硕主板用来检测CPU插入次数
结果是AF26到IO旁一个MOS管之间的连线断线(这个断线用肉眼根本无法看出,我都是用表量了好几次才肯定)这个MOS管的D极连到IO83627THF76脚

网友:
图片模糊不清,大家只能隐隐约约看到这是478的U座,AF26相连的电路没有

网友:
看来楼主用表的技术还是满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