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到开机画面就重起

楼主(2010-01-16):
一块MSI  845的主板开机到MSI的画面就重起了一直都这么都这样,请问有哪位大哥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嘛(IO换过,桥供那些都正常)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网KA芯片的问题。。我今天修到一块接硬盘到XP就重起了

网友:
看是不是散热或电源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了

网友:
845主板开机到MSI的画面就重起,温度因该不会有那么快起来,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或者内存,CPU不良。

网友:
直接 查 电路

网友:
你用替换法试,什么都有可能引起,机箱也能,我就遇到这种故障,所有东西都换了,就差机箱了,就是机箱引起的

网友:
桥有可能虚汗

网友:
是不是cpu座虚焊,吧主板拆下先来测吧。像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换一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及内存槽附近的小三极管或场管有没有烧毁的,如果有就换掉一般可以解决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有问题了,重刷试试啊!

网友:
桥问题,加热一下桥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遇到V星板,没有安装系统,到系统画面就重起了,可以安装个系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