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雨过天晴软件卸载不掉啊

楼主(2010-01-16):
客户硬盘,装有雨过天晴软件,试用版的,但是卸载不掉,卸载了,开机从硬盘 启动,还是会出现雨过天晴界面,低格也不行啊

网友:
PQ 看看是不是隐藏了分区

网友:
试试fdisk/mbr看看,应该可以

网友:
开机按HOME这个健看看..我也不是很记得了 从来不用的.

网友:
低格也不行?~
还没见过这事 ,

网友:
开机不停按ctrl加F8选第四个选项回车即可

网友(2010-06-27):
进diskgen格式化试试

网友:
重新安装上 用雨过天晴软件自己带的卸载程序卸

网友:
雨过天晴界面里有卸载功能

网友:
用MHDD工具清零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也是怎么删都删不掉,后来用GHOST的一键分四个区后就可以了,你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低格是不起作用的,开机按HOME键进入雨过天晴的设置界面,可以把他卸载掉

网友:
用MHDD    的ERASE把他清零呀

网友:
有的是固化在CMOS 裡面的
仔細在 CMOS 裡面 找下 選擇 DISABLED

网友:
貌似是在MBR里,用PM更新下看看

网友:
开机以后进入雨过天晴菜单点击卸载就可以了,不要进入桌面

网友:
MHDD清零应该可以吧,没遇过这种情况,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