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0-01-16):
昨天客户拿来一个联想E260的机器。说是进液,拆开被人修过南桥和一些芯片都有焊过的痕迹。
待机:0.04
触发后:1.25   黑屏
请教各位大哥给个思路。
顺道问下谁有这二手板子!谢谢!

网友:
先查供电  再查时钟复位  对二修板这是第一步的基本体检 还有的 我修过很多二修的 动过桥的  好多人把焊盘都搞掉了有的修得很烂  二修多修板一般比较困难  很浪费时间 不过能修好对提升你的名气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
这种东西我一般不接` 很棘手的`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啊,还别人搞过的

网友:
进水的而且还是二修板难啊,,不过要是修好了可是很有成就感 的哦

网友:
把动过的地方重焊一下,

网友:
是有难度的

网友:
BIOS也被动过来的。。

网友:
这种板子就是考技术啊。

网友:
这样的板子很头疼,散户直接换主板,留待日后慢慢看。同行要费神研究下。

网友:
进水板认真点看看就行了    修不出来很正常的    我帮不了你什么给你图纸自己分析吧

网友:
二修板不容易修,再说了也进过水,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二修板,估计是没有人可以通过电流给你指点了,你自已查吧

网友:
进水了。听说已经给两家修过了,

网友:
加油吧   对进水的板子一定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