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测试代码

楼主(2010-01-16):
本人有一块8600GT 256M  的显卡  是N系列的

网友:
还没有说完 不小心发了出去  不好意思
  显卡是花屏 用论坛里面的显卡测试软件测了一下  显示 FBC[63:32]    0    3363187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请高手们能把 论坛里面的显卡测试软件解释一下  先谢了

网友:
一说花屏,就直接做BGA加焊显卡芯片呗!

网友:
把整个结果发上来让人看看再说~~~~不要轻易动卡

网友:
那个显卡已经被我重新做了主芯片了  但是一点改变都没有 确定不是主芯片的问题
  显寸我也加汗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把全部的 测试结果发上来

网友:
你所说的重做主芯片是什么意思,是重植了还是更换过好的主芯片了。一般情况吧最好是从简至烦,你要是说你重做了主芯片,成功的话,芯片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还是先把显存换了。很有可能就是显存有题,不过前提是你的GPU是好的,显卡无掉件,相连的电阻都正常。

网友:
拍个图上来,不然说不清的,还有就是要先简后繁

网友:
情况是这样的  那个显卡刚刚拿来的时候是不亮是被老鼠撒廖了地 我就用洗板水跟他洗了一下 ,好了 他拿回去用了一天又不亮了 我就把那个显卡用洗衣粉彻底的洗了一下  烤干后 那个显卡亮了但是花屏  就是这样
  我刚刚是怀疑是不是掉了什么小零件  但是仔细的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掉什么东西  之后怀疑是GPU虚汗 就把他重新取下来植珠 焊上去后情况还是一样 之后怀疑是显寸虚汗 就有把显寸加焊 没有改变

网友:
只有看到测试的结果,才能对此卡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知道是显存还是GPU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来顶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