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70-DS3主板 跑E1 F2

楼主(2010-01-16):
技嘉MA770-DS3主板,AMD芯片组。AM2的座子。I/O是ITE 8720F。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触发 跑E1 F2。压桥没用,试过。有时压U座会跑几个码,跑到C1,然后又没了。再压又没反应了。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请大家帮忙解决啊
AMD芯片组

网友:
来人啦,救命 啊

网友:
北桥压过吗?

网友:
昨天我做了一下座子空焊,用镊子一碰,居然跑开了,郁闷,好像不是BGA

网友:
大家好,这么久才说这个板子的事。上次说搞不好,客人就换了一块新板,把旧板放在这里了。当时我和另一个师兄都把U座进行了空焊,但没效果。这几天没事,我另一位师兄又把板子拿出来。也是U座空焊,不过他这次发狠了,在座子上压了一块的硬币和一把镊子。呵呵,居然成功了。
以前我们都只是压的一块的硬币。郁闷,不过修好了还是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