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vm

楼主(2010-01-16):
跑D1不动,按RSET没有反应,也就是没有复位,不上内存也是这样,刷BIOS一样,把BIOS取下跑D0这时按RSET有复位,压北桥一样,当压南桥开机时OK

网友:
没必要取下BIOS

网友:
加  焊   南  桥

网友:
按南桥能开机说明是南桥虚焊,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SB重新植株,比较耐用

网友:
取下BIOS有点多余,要是你再去搞IO就更加多余了

网友:
我发这贴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当南桥出现问题时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提醒一点 BIOS芯片拆下来不可能跑D0  只是测试卡直接显示D0  而不是跑到D0

网友:
注意sm clock

网友(2010-04-02):
明显南桥不行了,加焊重做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BIOS有问题直接显D0,测试卡不过内存也有可能是南桥虚焊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