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的usb问题

楼主(2010-01-16):
ms-6555主板usb接口不能同时使用,换过电源,刷过bios就是没解决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原因?急!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可能本身供电能力有限。

网友:
是不是负载所需要的电压大,带不起来?
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也见USB接口过插U盘能用,插移动硬盘不能用的,移动硬盘到别的机正常使用,应该是USB接口供电不足带不起。

网友:
不是供电的原因,单独供电也不行。不知道怎样判断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外围的设备太多了!没有IRQ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