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 不能上2.4有的U吗?

楼主(2010-01-16):
一块MS-6555客户送来时是专一下就保护,我一看,CMOS跳线反的,换过后上U—赛扬2.4的,C1,上内存C1-91-AA长音,报警 刷BIOS(下了好几个)还是那样,打阻值正常,后来看到网上有人发这板子原机是1.8的U后找一个1.8U开机正常,我总认为845的板子都能上到2.4的(不带D的),是这板子还有问题,还是本就这样,你们有遇到的吗,?
刷BIOS

网友:
这个可以上的啊!

网友:
http://detail.zol.com.cn/56/55130/param.shtml
带D的U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不带D的 能上到2.4的

网友:
如果是赛扬D 2.4就不行的

网友:
我这有块845E的徽星,能上CD2.4,却不能用老的CPU,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板的参数,,说明P4可以达到2。4

网友:
vid每有识别掉cpu电压,pwm是不是坏了。

网友:
又有新发现,今天来了试一下1.8的也不行了,后来发现32768的晶振电容有污迹,刷洗吹干后能亮在上2.4的也行了,怪事,不明白道理

网友:
C2.4的有两种,带D的是2.4G 256/533 不带D的是2.4G 128/400 好多845的板是上不了带D的C2.4
C1.8的都是 1.8G 128/400的

网友:
污迹可能导致轻微漏电导致谐振电容损耗加大,起振困难。
这种情况引起的主板问题其实在论坛问,一般很难得到正确的答复,因为谁也看不到你的主板。

网友:
张先生
不起振是不是就不过U了,可他能过U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