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I945PLGE-RH主板开机保护

楼主(2010-01-16):
技嘉 8I945PLGE-RH 主板开机保护,该主板为三相供电,共12个N道场管,其中一组两个上管测量有问题,50N204-09P拆下已坏,发现内存供电管型号相同,拆下换上,上假负载正常开机,CPU供电也正常,但上真U马上又保护了,两个刚换的场管又烧了,大家认为会是什么问题,该如何处理,请各们师傅多多邦忙,

网友:
pwm有短路的

网友:
大家快邦邦忙啊,CPU上管坏一定很多人都修过吧,请给俺出出主意吧,

网友:
遇到屡烧CPU供电管的
最好把VCORE芯片,电流扩展芯片,其他相的场管都换了

网友:
如果直接取下那组坏的供电管,改为两相供电不知是否可行,电源IC为isl6566,请各位师傅多多帮忙,

网友:
看看4PIN的12V是不是与核心电压短路了.一般上管坏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打不到供电短路,把供电控制芯片换了再试试撒

网友:
4PIN短路没有?
然后就是IC

网友:
6566很常见的啊 换个试下 也有其他2组管性能不好 坏的那组管负荷过重导致烧掉的,一般要3组全换了

网友:
上假负载时正常,上真U立马就烧上管,怎么有人认为是12V短路,现在可以肯定是6566的问题,我是想修改为两相供电,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
上假负载时正常,上真U立马就烧上管,怎么有人认为是12V短路,现在可以肯定是6566的问题,我是想修改为两相供电,请各位发表高见,
引用 网友A:

ISL6566遍地都是
换了不就得了
为什么要改成两相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呀、、、、、

网友:
现在把坏的这组4个场管拆了,能正常开机,也能使用,暂时就这样了,等有了6566时再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