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宽幅王电源故障

楼主(2010-01-16):
今天电脑电源航嘉宽幅王 坏了,故障现象是 插上电源线 电源风扇就转,硬盘指示灯也亮,,把电源取下来,单独加电风扇也转,绿线5V,紫线5V,都正常,看看大家那个有知道的 ,给个回复,

网友:
LZ是不是 200多的 ,  这款刚出来没多久 ,可以包换的 (一年包换,二年保修)

网友:
主电源不受控了,,,

网友:
请教问题出在那里,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电源里面有两个LM393,一个没有见的 TDA16888,TDA16888不知道数据

网友:
电源现在是开电源后,过一段时间电源闪动自动开机

网友:
新的电源管理模块  期待达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