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 锁机 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0-01-16):
开机出下下图画面,求解,谢谢。

清空码片OK。

网友:
这是明显的有BIOS密码,要解密了。

网友:
我遇到过DELL D620 也是同样的问题,BIOS 换了都不行了,EC也换了掉电,而且屏暗。找所谓修十年本的的老手也一样,搞不定。算了放弃吧,看起来简单,其实问题很复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希望哪位弄过的大师弄过,而且搞定了的,指点下。

网友:
是BIOS密码毫无疑问。

网友:
哈。。
找DELL顾问

网友:
这个是TPM新片在做怪吧?

网友:
换IO我在以前的专修Dell主板的地方修到过,那师傅叫我换io 后来就好了

网友:
有2种方法接
1,打电话给DELL,先会传给你一个表格,填写后发传真过去,几小时后给你超级密码
2,拆机,在板上内存槽附近有个24V04之类的八爪,用编程器读出来用软件解
还有一种就是用软件通过错误码算超级密码,但是595B的软件目前还是收费的

网友:
楼上的,DELL的换IO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