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主板跑D0

楼主(2010-01-16):
主板型号     P5RD1-VM

故障现象:上U开机跑D0,测内存,南北桥,CPU供电正常。上假负载测CPU复位1.2V   测CPU两组时钟0.4V  都是正常的,但是CPU PG电压只有0.4V 应该不正常吧!请问接下来该怎么查啊! 还有那个CPU PG 是怎么产生的。

维修结果见10楼

网友:
是不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CPU的PG信号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PG是北桥来的吧,再查上拉电压

网友:
915以上的主板cpu-pg都是南桥发出,这块主板电压都正常它的故障点就是在cpu座,
cpu座虚焊造成。

网友:
都跑码了,说明PG是没问题了吧
上假负载的时候是不是没有VCORE,没有那当然也就没PG的.
还是查下内存部分

网友:
在同行们还没回帖时我自己抽空测了下CPU 的数据线,发现有一脚空焊。那就更肯定是CPU座空焊导致的上假负载无CPU PG电压了,于是赶在下班前加焊了CPU座,果然有了CPU PG 1.2V的电压。上U 跑码亮机。谢谢!

网友:
D0这代码本来就是CPU座本身的问题。见多了

网友:
DO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不过CPU,这种板子加焊U座一般都能OK

网友:
怎么加焊的呢???要用返修台的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返修台加焊CPU座子虚焊点,效果很好

网友:
没返修台怎么加焊CPU座子

网友: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主板   一模一样的问题     天啊      被我给全拆了    晕死啦     怎么就是没见楼主这帖子了    悔死了

网友:
DO大部分都是座子问题

网友:
修过同样的板子,换了时钟芯片就过了,拿来时就跑D0,一直没懂什么原因

网友:
775针脚的 座子问题多  常见

网友:
修过一块754的板子,是座子和CPU沾了硅脂引起的,后来用水和洗衣粉洗了座子和CPU,吹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