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ox EP-4PCA3+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16):
P4 2.4C CPU 875P芯片组
AGP显卡 HD2600PRO
系统正常,装有XP和WIN7双系统,都能正常进入,浏览网页,下载BT都正常使用,挂机48小时以上都正常。
而一运行3D游戏就会死机。现象是一开没几秒就灰色屏幕。比如打开‘鲁大师’里面的显卡性能测试。一打开场景就定住了,过了几秒画面灰色然后再无响应只能重启。打一下魔兽争霸这种3D要求不是很高的游戏也是这样现象。WIN7里面运行系统评估到3D性能的时候也死机(画面定住其他都没反应但是不变屏幕颜色),这种现象在去年11月左右气温开始低的时候出现的,之前一直没有的。
装过几个版本的显卡驱动,换过电源,内存,显卡,在2个操作系统里面装过全新的Dirctx还是故障已经,有时候死机后重启进入BIOS更换中断1、2次后能正常运行3D游戏了。但是到了关机后第2天开机又出现一模一样的运行3D死机了。
BIOS中分别、一起调高AGP,内存,CPU电压都试过故障依旧。
主板AGP附近的电容全部都更换掉了,还是不能解决。
是否是天气冷的外部因素造成的?
以前是用一块7600GS的显卡,冬天也没遇到这种情况,去年3、4月份的时候换了2600pro的。
百思不解,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内存本来是2根512的DDR400双通道,单插1根、2根插单通道和单插1根1G的都试过,一样情况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