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最新款的编程器。大家看看。

楼主(2010-01-16):
买了个最新款的编程器,还没收到呢。
店家说是最新款的,支持的型号很多,以前没用过这玩意儿,还不知道咋用。
上面有两个VGA接口,刷的时候应该接哪一个?一次
还有下面那个座子是放MCU的吧?是不是烧的时候要把MCU抠下来放上去烧?还是直接把VGA线接到上面搞?
刷的时候要不要把驱动板接上电源?
要是现在是没有VGA接口只有DVI接口的怎么办?

网友:
跟我再用的一样了,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这种编程器 电路大同小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垃圾中的战斗机?""
此话怎讲?

网友:
他的意思可能是, 战斗机是用垃圾做的,說錯了別怪我

网友:
请会用的师傅们多多指点吧 我也不会用

网友:
都差不多嘛,大同小异,没什么区别,花多少银子啊

网友:
借楼主此贴  问下大家刷通用驱动板的程序是用什么工具刷好啊?有专门刷屏程序的说说哦
在此谢谢了!!
(我可不是问580U刷)是那种可以不拆MCU直接可以刷显示器驱动板的程序的工具

网友:
配套光盘里有说明的.我用的是1112

网友:
有说明书和光盘吧,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虽然市场上各种编程器的电路原理都是一样的,但各家的设置都是有不一样的,你这个问题要找你的供货商才可以解决,不管什么编程器他们的配套的烧录软件和程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好像很多AD板都是用在线的烧录器来烧了。但是限制也太大了。
升级头的还是有很大量的。
另外,通用的,可刷主板BIOS,网卡BOOTROM

网友:
实际维修中使用的并不是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应该问卖给你编程器的人!

网友:
应该是CY与FTDI的两种组合,这些东西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谓换汤不换药而已~~

网友:
不好用的东西

网友:
可惜的 是数据不 好找啊

网友:
有的是支持在线lsp,我有的不支持。前面说的很好程序不好找。多收集点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