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ON ME2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0-01-16):
去客户家装系统,他叫我帮他把ESPON ME2的打印机驱动也装起,我从网上下的驱动装好后,我打印测试叶,打印机没反应,但是我点停止的时候,打印机有反应,还有就是有提示说黑色的墨水没有了。我有问其他人,他们说黑色的没有了,可以用其他的三色混合使用,不会是这的问题。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这个问题的故障哪,请各位高手多指教。

网友:
你要看机器有没有报错,,,,如果报错了 当然就不打印了

网友:
是没有墨水的原因.

网友:
是没有墨水就加(换)墨水,如果是检测不到墨水那就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
有人说,光黑色的墨水没有的话是还可以打印的,因为其他三种颜色还有啊。

网友:
EPSON 的一个墨盒提示没墨打印机句罢工了
  HP CANON的头墨一体的可以单装一个墨盒

网友:
epson 只要有一个颜色用光出提示就不能打印了。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啊,回去叫客户加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