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再次炸13009

楼主(2010-01-16):
我遇到几次这种现象了,而且不是同一型号的。开始的问题是两个13009都坏了,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但一欧姆或者是4,7没坏,保险丝坏了。把这些坏的零件换了后,电源就OK了。客户拿回去用了20天左右又拿来了,拆开一看,两13009都烧黑了,因为事多就没修了,最后卖废了。可是后来我又遇到这种情况了,我想是不是一次坏两个13009的时候,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注意到,造成再次烧坏,而且更严重了。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要把300V电容成对更换,在仔细检查一下均压电阻阻值是否不一样。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均压电阻是哪两个

网友:
说的没错!我这两天连续修了两个成对坏13009 的电源!一个是FSP 的一个是长城300P4!两个电源一个毛病 就是C1 C2 其中有一个有点小鼓包啦!然后烧了13009 之后炸了保险的!
换C1 C2  换两个13009  换保险  再上电应该没问题啦!

网友:
那两个分压电阻每次换C1 C2 的时候都测!还没遇到有问题的!

网友:
大电容没看到有鼓包的现象啊,郁闷啊,现在手上都没有大功率的13009了。

网友:
13009应该一般卖零件的地方 应该都有卖的哇

网友:
这个电容用久了就会出问题.最好一起换.若只换鼓包的.新换上的虽然电压.容量是一样的.也是个隐患.

网友:
是啊,两个电容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我还有两个电源,明天去修一下、

网友:
13009我这里的老板告诉我进货价才8分一只我以前和他不熟悉他卖我4块一个现在我去拿1块一个

网友:
最近这段时间店里事不是很多,天天研究电源,大多都是航嘉的,也怪,还大多都是坏一对13009的,砸保险的,有修到两个有大电容鼓的。有些把大13009和相连的4。7欧姆的换了,也不行,后来我就想起有个地方就是两个C945并连的三级管,就在7500B附近的,一量还真有坏了,换掉后,电源就OK了。

网友:
那对C945是推动13009工作的,

网友(2010-02-17):
上一条是我用手机回复的,按错了发了个白板,请板主帮我删掉。回复4楼,均压电阻就是并在两个300大电容上面的两个电阻,用来平衡两电容上的电压。

网友:
烧13009应该还是好修的 , 主要问题集中中B极部分,  少数与推动管有关.    不象烧辅助电源 ,  问题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