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60 开机0.06 只有3V5V

楼主(2010-01-16):
联想E360 开机0.06 只有3V5V 机器送来的时候 只是花屏 拆开后 压显卡OK 试机OK
装上后 开不起机了 待机0.03 按开机键后 0.06 3V5V 都有
电源板 插头 二边都加焊过 还是不行 问题可能就在电源板上 可是就是搞不好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个问题 请帮一下
显卡

网友:
还有电压没出来 3V 5V有了 下面就按开机时序查啊

网友:
再查查看,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做显卡时扩大了故障,你可以从没出来的供电切入,耐心查查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可能是掉了什么东西
3,5V出来了
后面主要查芯片组供电

网友:
试机OK,装上就不行了?楼主修好了好好给我们讲下经验。

网友:
楼上兄弟 就你看明白了 压过显卡后 试机 一切正常 装机后 出现的的问题 OK
问题就应该出在小电源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