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1500外接正常,LCD无反应

楼主(2010-01-16):
此机子开机外接正常,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LCD无显。测得主板上没有给屏供电的3.3V。这个问题好像是个通病,哪位大侠知道麻烦您告诉小弟一下。

网友:
3.3V是使能脚,不是供电的,麻烦你查一下为什么没有。

网友:
从主板接口那里倒起跑电路回去啥,外显都正常,显卡主板都应该没问题啊,后级DC供电问题吧。

网友:
屏线断了吧?照片很漂亮

网友:
你得把他拆了,测下高压板供电这些东西,供电,开启信号,亮度信号有没有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个这个笔记本,康柏2800,故障是 冷机点不亮,但是能进系统,需要多点几次才能点亮,只要点亮,不关机,什么问题都没有,重启也正常,我拿到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我1500 卖了,呵呵

网友:
既然知道屏缺3.3的电压那就查了! 不知楼主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要论坛里的朋友教你怎么查不成!!??

网友:
你把屏线取了  把每一个脚的电压都写出来这样的话 也可以分析出来  或把屏拆了量

网友:
是不是暗屏啊  要是的话那就查高压板吧    供电信号  开启信号   亮度信号   还可以换个灯管是一是

网友:
飞个3.3V上去就亮了

网友:
重点查下供电保险

网友:
切,把待机按扭去掉就好了.

网友:
应该重点检查屏供电为什么没有

网友:
屏供电没3.3V吧,最少都是5V 你那个3.3V是ADJ 开启信号

网友:
你拆了,测测呀

网友:
查一下跟屏线有关系没~还有高压板都正常工作了吗?如果屏上的都排除~就是显卡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