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T42P不停的重复跑码,在55 52停顿一下

楼主(2010-01-16):
偶尔能进到开机画面,能进到开机画面但是一直停顿不动,据客户说有一次他等了2个小时就能进到桌面。此时关机再开就一长两短报警。测试卡测试发现不停的重复跑码,在55 52停顿一下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在线等,谢谢各位
桌面

网友:
是不是BIOS损坏。

网友:
跑这个代码有可能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很可能吧是显卡虚了

网友:
你把内存取下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显卡虑焊了

网友:
我修过这个问题的.换显卡换好过.但不是所有当5552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故障怎么有点像南桥虚焊啊,你压着南桥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HAM电源管理芯片下面小电容和小电阻短路了

网友:
碰过是内存的问题 不过是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