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4l 上电1.5 不显示

楼主(2010-01-16):
DELL pp04l 上电1.5 不显示。。待机0.04,加焊了显存和显卡/还是不显示。各项电压都有,论坛有一篇帖子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好象也没解决,是不是通病啊?有修过的吗
显卡
通病

网友:
换显卡应该 会好的

网友:
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565-1-1.html

网友:
你 外接显示器看一下啊

网友:
电流都上到这么高了,确定屏的方面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