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ote 1200移动PC拆机求助

楼主(2010-01-16):
enote 1200移动PC拆机不会拆,真的不会拆,有拆过的朋友指导一下,没拆过的就不要乱猜了。
红色箭头所指的位置就是卡住了,感觉有钉,但是钉子都被键盘盖住,键盘跟C壳连在一起的,拿不下来。

网友:
胶水粘的。。硬撕开

网友:
拆下来了,还是键盘拆,累得蒙了硬是没看到那几个扣子,超级的菜!!!!

网友:
不容易呀,这得出去喝杯庆祝下

网友:
是不是键盘边上有卡扣??

网友:
应该是在正面拆起,先拆键盘.然后其他的螺丝都看得见啦...以前拆富士通的旧机也在背面看见不螺丝的..大多数都是从键盘拆起..

网友:
箭哥,按道理要给我加一个威望吧,我半夜2点指导你坼的键盘,猜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