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0之P5S533主板

楼主(2010-01-16):
没有CPU供电,量ADP3180的11脚的EN信号是否为1.2V,,12脚的DELAY信号0V,13脚2.04V,14为0.15V,15为0V,VID信号正常发出,就是没有PWM驱动信号,是不是ADP3180挂了?手头没有这芯片。想确认一下。另外,12脚的电阻及电容我拆了也是0V。请高手指教。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吗?

网友:
已搞定,换了ADP3180 CPU供电立马上来了 ,亮机收钱。

网友:
呃```修主板应该先测内存供电,再测CPU,CPU无主供电,内存供电正常,直接换哪个ADP31**这个适用带ADP31**芯片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