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盘

楼主(2010-01-16):
维修自家电饭煲时由于外壳烧坏没有用了,把发热底盘拆下,功率为900W,请教能把此发热盘制作成预热台吗?.或者制作成其它工具?

PS:如果何以制作的,还需要什么控制温度?

网友:
哈哈, 这个不错的,加个温控器(好一点的)做个壳子,作成铁板烧,植锡珠的时候用

网友:
学习了,又长见识了。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这也可以 ?~?
见识了 ·

网友:
这个中间是空的,貌似不可以的,有一种是整个盘的,我正在搞第二台土炮就用这个

网友:
这个温度控制有点困难。不过是DIY的好选。

网友:
你好,那种是打边炉的就是整个盘的.,希望你制作发个图片来大家参考,请问你用什么控制温度呢

网友:
中间是空的好啊,可以DIY 三温区.

网友:
此贴发错版块的,请版主删除了,新手发帖不懂请见谅

网友:
此贴发错版块的,请版主删除了,新手发帖不懂请见谅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了,树叉版主已经移动到合适的地方了。

网友:
做BGA还是要好设备的,随便改装个不行的。不过楼主敢于专研小弟佩服

网友:
做BGA还是要好设备的,随便改装个不行的。不过楼主敢于专研小弟佩服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张先生解答,因本人很小到论坛发帖,看的比较多,还是要多点向各位学习!!!

我是发来给大家参考,不是来制作BGA的,你给我的建议不错,做BGA还是要好设备,好设备才有效率.谢谢你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