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 P5S800-VM 老生长谈啊!

楼主(2010-01-16):
主板:依然 P5S800-VM

                                                                故障现象:上U开不起电

维修步骤:这是块二手商家拿来的板,说是上U开不起电。接到板后没怎么看,不上U开电测,内存 VTT-DDR 1.25V 正常。
    测南桥的1.8V供电正常,上管输出2.5V,下管输出1.8V电压。(对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6330-1-1.html  进行更正,实在抱歉我当初写成1.5V去了,现在已改正)

                                                                         测AGP供电的1.5V正常

                             测北桥供电 1.2V 电压为0.23V,而场管D极3.3V,G极10.3V,不用多说场管坏,换后S极有1.2V输出。

                      紧接着我就上U ,一开电就保护了。上假负载测(我当时就傻眼了)CPU VCORE 居然有12V,我赶忙找板试了试我的U,还好没坏掉,看来以后还是要小心啊!此板是3相供电的,我测上管的D,G,S极都是12V的电压,晕哦!我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时才发现少了个下管,但上了现象还是一样。我摸电源管理芯片有点温度,但换后故障依旧。又觉得是不是G极电压太高了,我取开ADP3418的7脚与上管G极之间的的4欧电阻(一次断开了两相),只保留了一项。

                                    上电再测,刚测不久就有雷鸣般的响声,还真有点吓人,后发现有两个电容爆了。晕!

                                  我把两个4欧电阻还原,不敢再动,顺便用毛刷清扫了下电容爆后残留的棉花。又取下了所有ADP3418(共才3个),心想断开所有的上管G极电压看看,再次上电,下管还是有12V。到这不用说这个12V电压肯定是从上管D极来的,我一口气下了所有上管,放电后测,全坏(不是短路,是软击穿),再开电测下管电压为0.76V正常了。上上全部上管和3个3418,上假负载测CPU电压为1.4V正常,顺便测了复位,时钟,PG都正常了。上U居然跑D0,我晕!不会CPU座还有空焊吧!但压后无果。我以为是那2个电容没上,又找了2个4V  680微法的装上,依然D0,无语了。后觉得是不是那些棉花没弄干净,用牙刷蘸酒精清洗后,见到了喜欢的C1,然后插上内存正常亮机。
                       我没有照相机,只有发些这种图片供大家看。请大家谅解,等有钱了在去买相机。

网友:
爆电容我也试过,跟炮仗一样响,太恐怖了

网友:
G极断开试机不好吧?

网友:
电容爆浆我也遇到过,刚开机。10秒就听Q的一声一个cpu边上的黄色电容就从正上方的十字处喷出黄色的液滴,还好那时看着显示器,没伤到眼睛,回想起来真吓人啊!!搞维修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啊!!!!

网友:
呵呵,和饼哥前几天修的机器差不多,也是CPU电一会就到12V 这个是4相供电,有一相有短路,通电时间一长就爆电容,特可拍,最后,没用有问题的一相,改成三相,把那上相的驱动信号接到5V高电平上,修复

网友:
取下ADP3418 MOS管就不受控了

网友:
下回不要再断开 ADP  ISL系列 的驱动芯片了!不然好的上管都会被烧掉!!!

网友:
哦!这次上当了,下次就不会这样做了。电容在眼前爆了还是怪吓人的。

网友(2010-02-21):
维修过程分析仔细,不错。对新手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网友:
有时候电容爆炸真的太可怕了

网友(2010-03-31):
哪位兄弟。有兴趣没有,,把cpu供电的PWM芯片拆下来玩玩在开机?

《青花瓷》炊烟袅袅生气,隔江千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