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长城液晶实在是弄不了了。。

楼主(2010-01-16):
一长城液晶GWJT166S13开机没返应,指示灯也不亮。测12V 5V正常,MCU有供电,像是程序问题,谁有这板程序我试试,还有这个屏是双50针的片插的。也不知道是TTL还是什么接口,不知道有通用板点吗??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长城

网友:
把所有按键换了试下!

网友:
驱动的供电正常的话 还得查复位 晶震 然后才考虑MCU程序

网友:
确定按键板没问题,复位不会查,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指示灯也不亮。---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在供电上面吧,不会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查出什么结果了吗?
没遇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我修过一台,按键坏的

网友:
双50的接口,驱动板也不好找,,,,屏的接口类型很特殊

网友:
复位/晶振/程序

网友:
我也遇到啊。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指示灯不亮啊!!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换了晶振,可还是不行啊。后来,换了驱动板了,你说的ttl的接口,双排线的,幸亏,我有那板子勒,缺货啊!!用的少了现在都!!都是2025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