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两台旭日150

楼主(2010-01-16):
今天修两台旭日150机器,一台是出现LOGO重启,另一台是电流到0.87不亮,拆机重焊3205后,问题都解决。

网友:
LOGO重启我会想到3205  0.87不亮我会想到显卡

网友:
电流上到0.87以后应该是又下降到0.39左右的。

网友:
150的通病 3205虚焊   我还见过白屏的加焊3205好了

网友:
刚刚接到一台150的,加焊3205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