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机器问题,

楼主(2010-01-16):
我有一台IBM R51的机子,现在检测卡跑8587,怎么办
别人说是安全芯片的问题,现在可以加电但是无显,风扇一直的转,不停。
电流一直在0。55不动,不换安全芯片和BIOS可以修好吗?
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0.55是装CPU后的电流吗

网友:
刷BIOS吧,想偷懒是不行的

网友A:
我是整机测试的,就是我的无线网卡是T42机器上的,以前可以点亮的时候开机报无线网卡错误,拿下来可以开机的。
现在是开不亮了。
刷BIOS可以搞定吗?

网友:
是安全芯片的事

网友:
关注LZ修复结果

网友:
IBM安全芯没有的是可以拿下来的。看一看是不是没安上。我以前就忘记插了,安上之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