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INTEL 上电时序

楼主(2010-01-16):
INTEL 上电时序
主板厂商都是围绕着芯片组来做设计,芯片组决定主板的档次
1: CMOS电池一路给南桥供电,一路进跳帽的第二脚,位于CMOS跳针跳线第二针,用于给南桥发送 RTCRST# 一般跳帽为2.6V以上算是正常。
2: 南桥发送0.几V的电压,给晶振供电两个脚,一个是进,一个是出,晶振起振会送回南桥32.768KHZ的频率,正玄波,电压大概在0.1V-0.5V左右
3: 5VSB转换出3VSB,IO检查5VSB是否正常,若正常发出RSMRST#用来复位南桥ACPI控制器 ,通知南桥待机电压OK
4: 南桥送出SUSCLK (32KHZ)
待机正常时,VBAT  RTCRST# 3VSB RSMRST# 32.768KHZ有的主板还需要, 1.5VSB等

5: 在按下开关PWRBTN#会给IO和南桥       有跳变 3.3V—0V—3.3V
6: IO给南桥发送的一个IO_PWRBIN#信号  3.3V—OV—3.3V 跳变
7:  南桥发送SLP_S4#和SLP_S3#给IO      0V---3.3V的持续电压
8: IO发送给电源绿线的一个信号PS_ON#  ( 持续低电平 )5V---0V的持续电压
9: ATX电源收到PS_ON#信号后,发出-12V +12V +5V +3.3V 等主供电
10:+5V稳定在95%后,电源灰色线会发送一个ATXPWRGD给IO  持续高电平
11: IO正常后分别发送PWRGD的信号会告诉南桥和北桥,ATX电源已经正常了。
12:在同时3.3V电压通过MOS管降压VTT_CPU 大约在1.2V左右,而后在产生三个VTT_PWRGD的信号一个给CPU告诉CPU VTT_PWRGD电压正常。一个给VRM电源管理芯片VTT_PWRGD的信号,这个信号就相当于VRM的开启信号,还有一个就是给时钟芯片 相对与时钟来说也是开启信号。

13:CPU发送VID(0-5)组合给电源管理芯片,不同的CPU是不一样的电压,如果没有CPU没有发送VID组合的话 VRM电源管理芯片就认为没有装CPU所以就不会发出供电。
14:VRM模块就会发送CPU需要的VCORE的电压,VRM而后送给南桥VRMPWRGD,就是VRM工作正常的信号,而后南桥发送CPUPWRGD给CPU,也就是告诉CPU需要的电压已经正常。
15:时钟芯片收到VTT_PWRGD而后时钟芯片给各个设备提供频率。
16:南桥发送PLTRST#给北桥和IO  PLT就是平台的意思。南桥在发送PCIRST#给PCI设备,PCIRST#
   复位在主板上为基本复位。
17:而后北桥发送CPURST#给CPU  CPU开始执行寻址指令,通过北南桥总线读取BIOS资料 CPU-北桥  北桥-南桥 南桥到-BIOS

非常感谢饼哥的指导 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网友:
开启了内存的SPD供电 内存条的小八角 是用来保存厂商资料的  ?这样说法对吗?

网友:
个人的理解 这是我后来加上去的!呵呵!可能不对吧!

网友:
第12步骤会产生三个VTT_PWRGD信号第一次听到,看Intel上电时序只有一个啊。

网友:
12:在同时3.3V电压通过MOS管降压VTT_CPU 大约在1.2V左右,而后在产生三个VTT_PWRGD的信号一个给CPU告诉CPU VTT_PWRGD电压正常。一个给VRM电源管理芯片VTT_PWRGD的信号,这个信号就相当于VRM的开启信号,还有一个就是给时钟芯片 相对与时钟来说也是开启信号。

个人理解ASUS的1.2V 一般是由5VDUAL先降压为1.8VDUAL内存供电,然后再转换为1.2V,中间还会牵连到由1.8V转换的1.5V供电(324中),最终1.8V转换为VTT-CPU的场管有部分是在北桥时钟芯片旁,转换后的VTT-CPU进入CPU后,会由U座内的VTT-CPU-OUT-R(印象中无边思绪有提到过这几个信号)只作为供电输入端,另外由393(断箭有提过,只是断箭版主在测完分压电阻就解决了问题,个人觉得那个电路即使OUT没有输出,还有一个上拉,还有一下下拉控制电路要分析)作为控制端进行VTT-CPUPWRGD的转换控制!另外也赞同VTT-PWRGD同时会作为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但VTT-PWRGD同时告诉CPU,这个我就更想不明白了,看了大部分的电路,仍然弄不懂VTT-PWRGD究竟是重新输入到CPU的那个脚!

网友:
能不能在说一下AMD的上电时序,那就更好了

网友:
AMD的上电时序有PPT的文件
论坛上面这两天出现很多
我也在此发个吧
方便大家

网友:
这段时间发现论坛针对时序的分析真的很多,看完了几大实例后,收获特多,特别是在U,NC ,SC,BIOS,MEMORY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分晰时序就特另重要了,个人理解:
供电是最终连接到EXATX电源的几大供电线,中间可以由常用的开关电源电路转换(目前北桥,内存供电常用,主要用于电源3V,5V,12V转换低一级电压,另可提供高电流,保持大芯片正常工作),而辅助性的1.5V,1.2V,1.05V则由转换后的低一级电压再通过电源芯片转换(8脚IC,LM324,5脚IC==)

信号的产生部分由三级管,场管来转换,一般的电源电压作为上拉电压,输入端连接信号,芯片作用控制级,输出端接地,工作原理就是场管的控制级有电压,DS极导通,或场管的G极没有电压,DS极导通。

网友:
以上两点是个人的理解,有误请指帮忙纠正,另外想问2.5VDAC这个电压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太谢谢你了,我正在发愁我的INTEL 主板怎么修呢

网友:
AMD的上电时序 过段时间在说 都是自己总结出来的 可能有些地方说的不错!

网友:
1: CMOS电池一路给南桥供电,一路进跳帽的第二脚,位于CMOS跳针跳线第二针,用于给南桥发送 RTCRST# 一般跳帽为2.6V以上算是正常。
有的板是跳帽第一针进南桥 第二针也进南桥[三针跳线的],一路是用作给南桥内部实时实钟电路供电[RTC VCC],一路作为RTCRST#

网友:
很好的补充 希望大家继续批评指正 错误的地方我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2014-09-14):
这是个不错的东西,收藏了。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
呵呵   感觉和实地的差不多了  楼主  牛啊    修理不少板吧   不知道你用示波器  搞过没

网友:
牛人啊 ,把INTEL上电时序写的 太清楚了啊  ,,赞一 下

网友:
厉害啊。。。不错。。值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