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LL 6400不能开机

楼主(2010-01-16):
开机灯亮大约5秒后关机·电流1.5A左右,不上内存两个灯闪不关机。
有时可以开机,但进不了系统,滚动条过后黑屏死机或者关机。
有X1300的独立显卡,请问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估计是 显卡了 你试试看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应该不抓显卡,把显卡取下直球试试。

网友:
没有显卡试,只能重做

网友:
先加焊看看。重做有风险的。尤其是亮的机器。

网友:
做了显卡也一样,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
DELL 6400的机器CPU座爱虚,现象也是掉电。最好拿CPU带灯测试座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