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N8P温度低不开机

楼主(2010-01-16):
手里有两台捷波K8N8P主板的机器,开机按一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但不是电源保护的现象,换过一个电源故障依旧。后来在网上搜索一下,看到不少关于这个主板的问题。有的说是温度低不开机,后来我做一下尝试。果然是这样。用电吹风吹一会它就能开机并且正常运行。我怀疑是不是捷波的这批主板有通病。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
谢谢,我刚才看了一下,不知道刷BIOS是否能解决,并且我修时用万用表碰一下IO(W83627HF)具有温控功能的第68脚就自动开机但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后来换了一个IO可还是那样,真是郁闷。不过我的地方是在北方,难道说太冷了?

网友:
老天。  终于看到一个我也碰到过的问题了。 我用的是昂达的P4ND主板  ,也是要用电吹风吹才不重起,后来换了一个电容后才好,不过有点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感觉,因为以前是这个电容爆了导致的触发不了,前后拆下来不下5次 后来才想到换这个电容。

网友:
以前修过类似天冷温度低,需加热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RTXXXX才能加电开机的,原因是该芯片的供电脚电解电容质量差引起的,可更换质量好的且加大容量的电容解决。以上仅供LZ参考。

网友:
谢谢两位了,以前我也试过就是不上CPU时主板可以加电,当时我想是不是有什么温控电阻什么地,明天我去试一下换电源管理芯片旁的供电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