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不触发

楼主(2010-01-16):
像这种电源口里面带根小针的机子如何接电流表?直接接正负极就可以了吗?现在看不出电流多少。不知道中间那根线怎么接?接外置电源测5M,3M,1R5M,1R8M都有电压。南桥晶振两脚有电压差。就是按开机键没反应。此机在冷机的时候能开启一次,就比如放个一晚上。现在也没什么头绪,IBM的机器修的不是很多,也不知道在按下开机键之前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请高手指点一下下一步该查哪里?感谢!

网友:
TB开机芯片有供电吗电源管理晶振起震正常吗?查了再看,只查压差不一定能测出什么问题,还是示波器好使,有的时候起震了波形不对都不一定能加点出发

网友:
还有南桥起震正常吗?

网友:
感谢韩湘子的帮忙,南桥晶振有起振。TB还没去查。。我刚才看了下T61的电路图,在按下开关之前,是否还需要一个1R05M的待机电压?

网友:
开键上必须有待机电压,在就是有3M 5M只能说明系统供电输出3 5V了,但是系统供电的PG信号是不是正常楼主测了吗?

网友:
系统供电PG是MPWRG信号吗?

网友:
可能是哪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1.05修出来就OK了  一手问题不大

网友:
机子修好了。。是联想芯片(就是LPC272H5??好像是这个型号)旁边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导致此芯片的3.3V供电偏低,所以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过我也没大搞懂这个3.3V是个什么电压,是VCC3M还是VCC3B?这个电压谁给提供的,没搞明白,经验性的维修方式,谁比较了解的解下惑。

网友:
还有一个。。在按下开关之前,此机型的供电并不需要1R05M。。。也就是说这个1.05的电压是按下开关之后才产生的。

网友:
楼主最好说说具体哪个小电容短路,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短路或是芯片内触发器故障。

网友:
楼主什么测试数据都没有啊

网友:
上次用户拿一个也是这机子,让我先修,我上了一下电流上到0。8的样子,拆机一看,上面少个蕊片,就是显卡,,,还掉了点,这人把机子拿到别处修过了。,。

网友:
没电源用电流表是不是开不起机的?

网友:
机子修好了。。是联想芯片(就是LPC272H5??好像是这个型号)旁边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导致此芯片的3.3V供电偏低,所以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过我也没大搞懂这个3.3V是个什么电压,是VCC3M还是VCC3B?这个电压谁给 ...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VCC3SW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