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开机密码

楼主(2010-01-16):
今天用了180大洋收了台7寸垃圾山寨上网本,就是电视购物上卖的那种,谁知卖的人走后我关机重启  进不了系统,那王八蛋设置了开机密码。郁闷了,装的不是XP系统,不知道怎么破解那密码,有谁知道那垃圾上网本有什么办法解开那密码,估计重装是不可能的

网友:
简称上网本mini本,不知道你设定的密码是在bios上设定的密码 还是进入系统的系统密码,如果是bios的给主板电池放电即可,如果是系统设定密码,可以用pe启动清除密码。

网友:
是开机密码,BIOS密码也设了,不知道那破电脑能不能支持U盘启动的

网友:
一般是可以的,因为mini本很少有带光驱的,一般都能pe启动的,试试吧查查你本子的型号然后找u盘启动方法。

网友:
有PE可以破解的

网友:
都bios密码了,  哈哈

网友:
用U盘启动试下   不行就用外置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