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条的问题

楼主(2010-01-16):
16 19 20V的高压条坏了   可以用5V通用的高压条改装吗? 还是要用19V的通用高压条?    如果要用5V的话  供电直接接16 19 20V吗  还是要找个5V的供电呀

网友:

改高压条如果原装高压条的供电是 19V  或者 16V  或者20V  的话   把它改成通用5V的话  怎么改呢? 供电上16 19 20V的话  不就烧掉了吗。有的是侯改好了以后开机屏就亮了  供电跟开启信号同步了   谁知道怎么把19V的原装高压条改装成通用5V的高压条呀  而且不要开机屏就亮

网友:
供电无所谓的了,从板子上飞相应电压过来就好嘛,关键是开关信号不能动,不然开机上电就亮了

网友:
买通用高压板,3.3控制必须找好,找不好开机会先白屏,5V是亮度调节的吧,不接也能用但是亮度是最亮的 供电和地不用说了吧

网友:
开启信号你可以用屏的供电3.3V,这样开机就可以同步了。

网友:
老大们  我刚刚说的是供电呀   比如说我的电脑是方正的  原装高压条的供电时19V的  我要用通用5V的高压条改掉。  供电难道直接接19V吗  还是要另外找个5V的供电呀  求教

网友:
那肯定是要找个5V的电压,而且这个电压输出负载要足够。。。

网友:
USB上拉个5v就好了

网友:
也有通用19V的好不好!~

网友:
16,19,20V的决对不能用5V的改装,肯定烧掉!用19V的通用的吧!

网友:
这个不能通用的,如果手里实在没有19V的高压条,就从主板上飞个5V上来再接5V的高压条用吧

网友:
高压条16V/18V/20V可以看做是通用电压改,但是5V绝对不可以,否则会烧。

网友:
直接用个19V通用的不就行了   要是真想用5V的  那你职能从别处拉5V了

网友:
高压条有5V的,还有12-19V的==,可以各备一点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用19V的改上去,别在出意外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能改,兄弟,现在的高压条也不贵,最后找个19V的用

网友:
就从USB上的拉线过来,可以实现的,我试过,

网友:
是的你可以有usb的5负 可以的

网友:
19v的稳定一些,5V的可以从USB口接的,3.3V控制信号从屏线接口接,那样就同步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虾们  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