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945主板IO问题

楼主(2010-01-16):
一块神舟945主板,拿来时接上电源自动通电,诊断卡不跑码,电源确定是好的。怀疑是IO问题,这块主板IO是8712F-S ,能用8712F-A GB的IO代换吗?

网友:
不能用啊,8712F-A GB肯定不能和它通用,一个带开机,一个不带开机

网友:
不行带GB的I/O都是技嘉主板专用的 不能换

网友:
还能用那些型号的IO代换 8712F-S呢?

网友:
既然能开机那你为什么还说是I/O坏呢

网友:
回楼上,楼主都说了自动通电。
回楼主,可以用8716或8718试下。
8712 IX KX HX 都可以的。

网友:
有的板是自动通电的,你看下能不能关机

网友(2010-03-27):
这个是神舟的通病,换IO就行,没有原值,可以用IT8712F-A Ichinafix代换,

网友:
这和I/O有点关系的,不过最好还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