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联想笔记本硬盘忘记密码,哪位老大帮帮忙,日立40G

楼主(2010-01-17):
有一联想
笔记本
硬盘忘记密码,哪位老大帮帮忙,日立40G,HTS541040G9AT00
笔记本

网友:
在线等,现装上富士通机可用光驱启动,但提示加密,不行分区,低格也无效

网友:
用PC3000+探针解,论坛里面有教程,搜索一下吧

网友:
用PC3000+探针解,论坛里面有教程,搜索一下吧
探针解密不了541系列,千万不要误导

网友:
奕博
晕,哪位师公有简单的方法,我问过客户,原来机未设过密码,也可以进BIOS,就是开机提示硬盘密码,晕

网友:
一般来说,pc3000可以清除硬盘密码。如果不行,可以试试效率源的日立IBM专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