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加焊显卡后不亮的通病求助

楼主(2010-01-17):
明基r55客户送 来时是花屏,这机器显卡问题不用多考虑了,可是当我加焊完后,机器不亮了,于是就换了一个7400的新显卡,还是不亮,用pci小卡跑一下,代码跑过38后停在了ea,于是又换个北桥试试,还是一样现象,测量北桥到显卡的64根数据线,阻止都正常,主板绝对没掉元件,而且显卡也是新的,就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主板之前已经有好多块全是一样的现象没搞好了,对我来说应该算是通病了,这次这块没跟客户说有风险,如果搞不好就比较麻烦,不知道论坛里的各位精英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的话指点一下。

网友:
对照图纸测量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也有做BGA的过程中弄坏一些小元件什么滴,导致显卡工作的基本条件不具备

网友:
是不是在做BGA的时候掉了小元件呢,仔细看看。对着图纸,,一般BGA作好了的话不会不亮的。。

网友:
我也遇见2台了  也是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

网友:
没有掉什么东西的,加焊后就不亮了,而且我们已经有好多台都是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查,谁也不好说故障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台这样的机器故障差不多还是没有搞好。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对着图纸。。慢慢去查信号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R55, 但是代码是38,0A,电流1.02A。看来应该是此机型的通病。有哪位修好过,能分享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