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板鼎科GM2621

楼主(2010-01-17):
网吧一组装15寸,无规律出再横闪纹,是黑色的,严重时屏幕颜色失真看不清楚!通过测试更换,故障点放在驱动板上,为鼎科GM2621,修过的,板上的电源IC和一个八爪的IC明显有脱锡痕迹,MOS管上也有加焊过。后来看了下屏控板,上面的保险处用一根细线连着,较松动,加焊后故障依然!板上的两个小八爪,一个是电源IC型号AP1513 0721N,测量脚有12V 0.82V 5.18V。还有一个不知是啥东西,型号为PM25CV010 AED707 10154C,上面有0V 3.41V,不知是不是正常,其他电压都正常12V 5V  3.3V 1.8V~~
后来加焊了大芯片,通电后1.8V那个MOS管冒烟了型号7D dl 17-18L!
现在该怎么弄?本来想换个驱动板的,手头上没有编程器!

网友:
鼎科的板子有的是跳线方式改变分辨率
你说的AP1513   我想是个电源PWIC,它的做用是和电感,电容还有二极管构成一小的开关电源用来形成5V电源的M25CV010这个是串行的存储器,所说的MCU程序就是写在这里面的,你加焊后冒烟,说明你把那个IC焊短路了,修的价值比换板的成本要高(对于无件,无条件)

网友:
通用板就不要修了,,,花时间来修 不如直接就再换一个通用板,,,换下来的板用来拆件吧

网友:
从时间和 成本上 考虑,换一个通用板

网友:
问看看你们买的通用板价格。我发的是33的
你们呢?

网友:
初学修,就想弄个明白啊!
通用板我买的是23

网友:
焊短路了

网友:
23元 再多购几个,,,,这个先放一边,有时间对着好的一起测量,,会找到故障的

网友:
AP1513是DC-DC 12V转5V的 看你测量的电压这个是好的
PM25CV010是1M的存储器,有3.3V说明3.3V电压也是正常的
还有你说加焊大芯片后1.8V MOS冒烟,说明大芯片有脚连锡了

网友(2010-03-19):
又学了不少东西,越混越高深!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啊但给坏的高压板回路击串不知哪个元件现在芯片一插上电一秒就发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