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A30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0-01-17):
最近修一台A30本来不能充中。换了3806就好了。在一次充电中把适配器拔了就不能充电了。打开发现3806坏了。换上新的3806那个双MOS管烧了。换上新的发现3806也烧了。又换上去然后又烧了。不敢换了。差不出那里有问题。希望大家帮下忙

网友:
那你的看看电池有没有问题了的前期 在查查3806给两管的驱动电压多少 管的输出多少发上来给你看看

网友:
给你个图 可以对照着查

网友:
兄弟,把3806和高 低管一起换,换好后,在量下高低端管的G极有没有短路,电感处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在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换上下场管,是不是要配对了。谢谢!

网友:
换一个怕另一个性能不良。所以两个一起换。把电感和电容也换了得了。看看充电时电流多大。

网友:
谢谢大家。没有高低管的。一个场管集。成两个管。一上电过2 3秒就烧了量不到啊。回4楼的没有短路。还有电池没换过。等我找个电池换一下先。谢谢大家。修好了上来说下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