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封胶的BGA是不是不能加焊

楼主(2010-01-17):
发现封胶的都必须要重新来做才会好!直接加焊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那要看是怎样个封胶的  要是在四周封了一点  那是可以的  要是那种往里灌胶的   就要拆下从做了

网友:
如果只是几个小点的封胶的话可以用风枪先吹下来再做BGA~~用镊子子挑出来`~但要小心不要把线路挑断了~`注意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