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插上无线网卡就死机蓝屏 !!!!!!!!!!!

楼主(2010-01-17):
开始是加电掉电 把主板拿出来的时候就不掉电了  检测卡跑49 用手压显卡就过了  我就焊显卡 不行  我又重值了显卡 还是不行  跑到49那我又多等了一会儿
它就跑过了  亮了  装机测试 发现无线网卡插上之后就卡机 死机 蓝屏  我又焊了南桥也不行 换了无线网卡也不行 找了硬盘重装了系统也不行 请各位指点

网友:
没什么人说话哦   我来给大哥你提点意见:  换南桥吧  都不晓得跟你讲了多少次啦  不干南桥干谁啊

网友:
还是先换下网卡芯片吧!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楼上的看清楚了,人家说的是无线网卡

网友:
T40有的安装无线网卡就是蓝屏。或者不开机。或者报错。得安装个什么软件在DOS下。还得必需使用。IBM原装的无线网卡。我感觉这故障不一定要做南桥吧。

网友:
刚换了南桥  还是蓝屏

网友:
你的无线网卡是  PC卡的吧     如果是    应该是     主板   少贴一张   贴纸

网友:
无线网卡的工作条件查了吗

网友:
是MINI的无线网卡 是迷你PCI插槽的无线网卡  不是PC卡的

无线的工作条件 我就看了插槽的时钟和供电 再没什么了吧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供电脚。看是不是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也没啥滤波电容啊  等会儿我测下再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看是不是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插别的卡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换了不是原装的无线网卡  现报1802 然后把报错补丁打完之后还是和原来的网卡一样蓝屏  我有换了一个IBM比较老的原装无线网卡 就不蓝屏了 但是 无线信号很弱 根本连不上无线网络   楼上说的滤波不良到底是怎么测呀 说清楚点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可以进安全模式不
??

网友:
是不装驱动无线网卡就没问题

进安全模式就没问题

网友:
就是无线网卡身的故障,与主板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看图,最后一只脚是与LAN相关的,倘若无供电不也有可能的事

网友:
再换一个原装的无线网卡吧,别太老的,

网友:
网卡或者是网桥吧

网友:
就那样了 也不修了 客户说不用无线网卡了

网友:
如果说更换老的原装网卡可以用只是网速慢慢的话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还是找个好点的无线网卡吧

网友:
不是主板的事,找个好点的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