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装声卡驱动死机,求高手出招~

楼主(2010-01-17):
昨天收到一个T40的机器,客户就说装不了声卡驱动,在别家修过,都是好的。一开主板  声卡,功放,南桥,H8,pmh4 ,时钟,pwm芯片全都换了个变,还有声卡边上的电容也都换个面目全非。  客户说那个主板是换的一块好主板上的,绝对没问题。我想不到这个主板还能出什么问题。这个机器不管是换原装驱动还是手动装  都是加载文件都最后一个的时候死机的  装其他驱动没事    哥们我再线等高手来指教~~~

网友:
可能是他换的声卡芯片不对, 你装的驱动也不对吧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  ,看看是什么声卡芯片,直接按型号装

网友:
客户都说啦 是别个一个好主板上的芯片  那个是好的  而且现象跟他首先给别个修的状况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芯片什么的  我是看了没什么问题的  还请高手再出招~~

网友:
直接换南桥~~不用多说~`

网友:
换南桥还不如用USB声卡给他改个省事呢。

网友:
先检查人家维修时是否装错件。

网友:
换个硬盘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查下图看是不是原板用的声卡芯片型号

网友:
别修啦,直接换主板吧,或者加个PCI USB声卡,哈哈

网友:
我觉得还应该看一下声卡引脚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要是能换主板的话  我就不在论坛里求大哥们啦  换系统一个鸟样   声卡输出 输入查了  没什么问题    我的故障是装声卡到最后一个文件的时候就死机啦  硬盘也马上停止了运转!

网友:
客户说是好的你就相信啦,南桥的换了。。照我看换个声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