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5寸液晶冷开机白屏或满屏红竖线

楼主(2010-01-17):
如题,AOC LM500液晶,刚开始故障为:开机绿灯,黑屏。。。

后换了高压条,OK   本以为好了,无意间发现,过了较长时间,冷开机时,绿灯,但白屏,一会黑一会白,无显示,有时白屏且很多细小红色竖线,然后就有显示了

请问这会是哪里问题,该如何查?驱动板?

今天早上再开,却等了四五分钟才有显示。。。。

。。。。。。。。。。。。。。。。。。。。。。。。。。。。。。。。。。。。。。。。。。。

白屏。一直到出现各种细线。有几种颜色的,开始有竖的。现在又有横的。一会在中间,一会在旁边,线出完了之后才会出现windows图像

我把驱动板上的MCU,芯片重新加焊了。另一芯片也加焊了,电源板上的每角也加焊了。。屏线接口太密不敢加焊。。。问题还一样!

网友:
竟没一个人顶下贴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是深有体会啊。。。。

网友:
查电源 如果电源没问题,再查屏电路,,,,

网友:
重点检查屏线接头是不是接触不良,还有就是驱动板有虚焊处,加焊主控。

网友:
AOC的15MCU出问题的不少的,特别是M6759

网友:
换个MCU试试

网友:
把屏线查干净再式 MCU没有那么容易掉数据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把所有排线接触地方全部擦干净重新插紧,

手上没有MCU换,问题依旧。。。。

电源部分应该查哪里?目测功率管外面都黑了,电容没有鼓。。。。

就是开机要预热。。。。。。

网友:
电源后面十二伏的电容全换了试一下

网友:
屏线清洁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