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屏不显

楼主(2010-01-17):
HPXN9000本屏不显,摔过。换灯管后还是无显示。外接显示器开机正常。请问大侠们是什么问题,要检修哪里?(屏已经很多裂痕)

网友:
从高压板入口,查它工作条件:供电,开启,接地,亮度条节.
当然这也只是排除屏及高压板方面的问题,你还得找主板的故障,用你方法修修试试…

网友:
屏都好多裂缝了  屏废了换屏吧

网友:
屏已经很多裂痕)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648-1-1.html

    屏都坏了你光换灯管是没用的。你得拿根灯管来看看高压条是不是好的。

网友:
屏有裂痕要先检查屏 是否正常不要盲目的替换
      换灯管貌似有点困难吧· ·

网友:
有裂痕肯定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