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高压条满足什么条件灯管才亮!!

楼主(2010-01-17):
我有个T40的本本现在灯管不亮,量了一下高压板的供电,控制电压都有就是灯管不亮,前提是灯管正常!我这个本本原来是pmh4和D10烧了,不开机,修好了之后就这个样子了。
多谢“龙泉维修”这个毛病我已经修好,是H8有问题换后解决问题。
不开机

网友:
如果你肯定量得没问题,那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是的。供电控制和地都好好的。灯管也是好的。再不亮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改个通用的试试,电源,开启信号,gnd

网友:
别的信号线不起作用吗?

网友:
你要确定屏是好的,高压板一般三个条件就行:供电,开启,接地.
你还得验证灯管是好的…

网友:
我用通用高压能行了,我这边两块T40的高压板怎么都不行呢,郁闷死了!!

网友:
高压条的保险业没有坏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了,
需要查询那几个芯片啊??

网友:
1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供电,开启信号,亮度控制
2接测试灯管试,看灯管是否是好的
3看高压包的初级有没有电压来判断高压板芯片是否工作,,

网友:
这个亮度控制是那个芯片控制,是不是H8的H8-BRIGHT脚控制啊

网友:
恩,应该是H8的问题,如果不能调亮度也是H8

网友:
LZ是不是少了个亮度调节信号(1-3V),少这个也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