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个问题 内存spd程序开机检测

楼主(2010-01-17):
开机的时候主板会去检测内存spd 开机后的 进如系统后还会去检测spd吗

网友:
你想干嘛,你是不是想自己弄个SPD,进入系统之后应该要检测吧,不然热插拨怎么能从SPD或台风中认出H50或H51
我不是太清楚,你问下高手们吧

网友:
SPD只在硬件底层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