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 不过内存 有谁修到过

楼主(2010-01-17):
DELL 1520 开机大写指示灯闪! 内存换过,内存槽加焊过,55欧排阻也没问题,在动北桥前我想问问有没有人修到过这问题!

网友:
有量北桥到内存的数据线吗,还有电压。

网友:
独显的话,先做显卡.

网友:
北桥虚了,,直接加焊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加焊先

网友:
显卡开焊的比较多。还是先做一下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