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5518显卡绿色花屏

楼主(2010-01-17):
开机出现图片中的绿色斑点,使用都是正常的!纳闷~~

网友:
这个显存也会影响的

网友:
GPU空焊,显存空焊都会引起花色斑点。具体判断你可以用测试程序判断是那些显存区块问题,然后针对性的加焊

网友:
楼主传的图片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不好意思哦,图片放百度空间一段时间链接就失效了,我转到了网易相册,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用显卡软件测一下呀!

网友:
你的图片??
软件线检测下,然后把结果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把图送发个 上来 给他家给你看看问题